联想G475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23):
      昨天接到一台进水的联想G475机器,一接上可调电源就是大电流短路,如下图所示:

     随后,拔掉电源拆出主板后发现进水位置集中在3处,①键盘进水  ②南桥附近 ③CPU供电附近,首先用牙刷配合洗板水轻轻清洗
腐蚀位置,然后加焊锡给腐蚀的元器件。如果遇到电阻有脚发黑的也要用万用表测量下阻值看看是否有异常。这款机器是G475板号是LA-6755P,有图纸的机器,有图纸修起来方便很多。
    在处理CPU供电电路附近时发现有一上管的电容腐蚀的很严重,用万用表一测量阻值为0,很明显是短路了。但是在主板上测量是不准的,正常遇到这情况要用烧机法去烧,但是电容腐蚀的很明显,我就直接拆掉这个电容测量了下,单独电容是短路的,主板已经不短路了。然后把主板所有腐蚀的位置清理好后,单接主板,待机0.01 接上开机键,不触发。然后我测了下3V 5V电感电压正常,在图纸上找到开机按键脚位,如下图

       ON/OFFBTN#这个脚就是开机按键脚,用万用表测量这脚位有3.3V,然后镊子短接这个脚到地,可以触发,看来是开机键排线问题或者是开机按键有问题了,撕开开机按键小板那个黑色的小贴纸后,目测就看到有2个线发黑了,用刀片轻轻刮开的金属位置,测量不通。然后直接飞线连接后,按开按键可以触发了接屏,可以显示。装机后,点根烟。刚到WN7LOGO界面蓝屏了,进入BIOS模式调了下硬盘模式,再重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测了下键盘,键盘有几个键子不好用,之前就看到键盘腐蚀了,很明显键盘也坏了。
      平时养成的习惯修好的每台机器都是要测下所有功能,在测到USB时发现所有的USB都不可以用了,悲催了,唉还得拆机。拆机后先测量下USB的供电正常,2条数据线测了下值也对600多,这啥情况。猛然想起南桥附近也进了水,不会是水渗到南桥下面了吧,用手电往南桥下面一照,下面好多锡珠都发黑了,得,拆了南桥重做试下吧,40分钟后南桥重新焊接好,没装起来,裸板接屏,USB键盘装机测USB可以用了。再装机一切正常。收工,修下一台。

网友A:
这个本问题多多,你那边换南桥能收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问题多多,你那边换南桥能收多钱

这款是同行的机器换南桥也就15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同行的机器换南桥也就150元

现在桥都涨价了,全新的要6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桥都涨价了,全新的要60一个

我都是换全新的桥,一般不拆机做,利润太低,好了赚一百,没好还亏60

网友D:
这个本子 楼主好厉害  给修好了  这样的问题怎么收费呢

网友E:
修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只是活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同行的机器换南桥也就150元

换桥的可以适当提高下报价了
目前芯片都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只是活稳定。

同行是基本,同行的机器哪怕利润再少,也认真做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子 楼主好厉害  给修好了  这样的问题怎么收费呢

这台收了110  还给同行解释了半天

网友F:
换桥才收110,感觉价格有点低,修好了还好,没好就亏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要解决几个问题,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机要么就是腐蚀断线,要么就是短路,键盘坏,基本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换桥才收110,感觉价格有点低,修好了还好,没好就亏了

没换桥,南桥重做了下,南桥下面进水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桥,南桥重做了下,南桥下面进水氧化了

那还好,一般加焊要上BGA的都要加钱吧

网友:
110是有点少了,,正常应该是150这个价格,,

网友:
进水的要多报点,不然对不起自己。。。。。。。。。。。

网友:
像这进水的修好了,最怕的就是返修了了楼主也是挺厉害了

网友:
进水的,有好修的,有难修的,加油

网友:
进水的,有好修的,有难修的,加油....................................................

网友:
我是新手  楼主技术不错           好技术

网友:
做个桥也要收150吧,换桥150,出了成本运费就剩几十块了

网友G:
南桥应该不用重置球吧,BGA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这种简单问题来钱快。难搞的搞都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应该不用重置球吧,BGA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用眼睛目测,南桥下面锡珠颜色也变黑了,而且看起来腐蚀的比较多,还是拆下来重新焊接比较好,毕竟不想返修

网友:
进水问题多,楼主很细心哦,桥下面都看到,修好是技术好

网友:
现在桥都涨价了,全新的要80一个,值球有花时间

网友:
嗨,我还以为我收费低,看样子。全国修本的价格差不多啊

网友H:
这电流表   显示的什么 没用过过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了,我的话直接报换桥的价格,还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多谢各位加分,其实这几个小故障也是我们维修常遇到的,也没太难,理论手工加细心点,修起来还是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流表   显示的什么 没用过过

电流表那状态就是大短路了。19V短路。正常肯定一接上显示的是待机0.01那种的,并且不会报警

网友:
有个客户有款同样的进水半个月了,腐蚀太严重,没法修了

网友:
干桥,得收一大堆银子了吧,恭喜恭喜啊,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收了110  还给同行解释了半天

这个你可以报个芯片钱加100维修费啊,你说有风险,不好我还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