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60E-I5战斗版 不加电维修 BIOS 备份

楼主(2017-07-23):
来的时候电压0.013  测试发现没有3V 5V  检测发现图片上红色区域短路  通过烧鸡发现南桥烧毁  拆除南桥不短路了 3V 5V 也正常了  BIOS 为备份下来的  可放心使用

网友A:
3.3v短路吗。不烧机还不一定以为南桥短路来,有的ec也坏  啊

网友B:
这个机子很多都是烧坏桥的,,不过还好 跟U是分开的,,,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C:
这机器不触发  直接拆南桥  不带测量的  一拆一个准

网友:
SR17D 这个南桥换了很多了 故障率很大

网友:
这种机子烧南桥的太多了,经常换,不过换了南桥之后开机会变得慢

网友:
换了南桥之后,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最好刷原厂BIOS就不会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很多都是烧坏桥的,,不过还好 跟U是分开的,,,我修了好几台了

我订的全新的桥换上了  换上以后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短路吗。不烧机还不一定以为南桥短路来,有的ec也坏  啊

我订的全新的桥换上了  换上以后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触发  直接拆南桥  不带测量的  一拆一个准

我订的全新的桥换上了  换上以后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
这个南桥确实是坏的多!换了好多了

网友:
订了一个全新的桥上去 居然是坏的   搞得我又买了两片上去 才好  现在翻新的桥太多了 一不小心就买到坏桥了  那个坏桥看上去跟全新的没区别  一加热就变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