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40 EC+PCH BIOS

楼主(2017-07-23):
联想一体机B5040 EC+PCH  BIOS  该机送修时是可以触发但不显示。不显示的原因是电源没12v输出(这个机器的电源坏的很多。估计是通病。我遇到2个了)更换一个 电源上电试机OK .顺便读取了EC+PCH bios  要的朋友 自己去下载

网友(2017-10-22):
遇到一台,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情况——试试

网友(2018-01-16):
楼主,为什么不写一下主板的板号以及主板配置呢?

网友(2018-08-08):
我也是这个故障 不知道换电源行不行

网友:
不是要触发后才有黄色线电压12V吗  ?  还是不触发就有12V电压 . ?

网友:
不触发  不出12V    不触发  不出12V     不触发  不出12V

网友(2019-09-11):
BIOS是好的,就是开机慢

网友:
我的机器有12V,可就是不触发,也没有图纸,怎么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