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L05HF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07-23):
这贴在其他论坛发布过,本人原创。所以决定在本坛发布让更多维修者学习了解。勿喷。初步检测高压板故障(控制芯片无供电),换高压板后背光亮几秒就灭。这时怀疑灯管或者背光板还有问题,一时无法下手,无意间去掉屏线其中一根,白屏状态看见屏幕中间发黑,明显灯管坏了了。拆屏有风险,注意细节,我采用的是透明胶粘贴直接提出来,由于屏不是很大,一个人还算可以。本机共16根灯管,由于坏的很多只有几根是好的,所以还是选择全换,这样使用寿命也长了,不容易返修。下面是部分过程。附下图片!

网友A:
大屏的换灯管就是屏幕风险太大了   平面太宽 楼主方法不错

网友B:
最近接了好多灯珠坏的,圆的那种灯珠,坏一个都是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接了好多灯珠坏的,圆的那种灯珠,坏一个都是直连。

建议不要短接,这样电压电流过大容易返修,如果灯的质量还可以的话,建议从好的灯条上剪一个灯,不要焊下来,然后直接贴在原灯条对应位置固定,注意绝缘。然后刮开电路板,飞线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屏的换灯管就是屏幕风险太大了   平面太宽 楼主方法不错

大屏风险高很多,我最大换过55LED 换单灯,直接贴上去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屏风险高很多,我最大换过55LED 换单灯,直接贴上去飞线。

我这有台LED 60存的 背光问题 我都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LED 60存的 背光问题 我都不敢下手

只要确定是灯的问题,和用户商量一下最坏的可能性,并且有用户承担,然后2个人一起弄。

网友D:
这个灯管是直接卡里面的啊  不是焊接的?  电视机的没有拆过

网友:
这方法取屏还是蛮好的,给力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管是直接卡里面的啊  不是焊接的?  电视机的没有拆过

LCD的基本都是这样卡上去的,换灯后焊接一下。不然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么大的电视机,换灯管要很仔细哦,上次就换一个夏新的LED灯管,32寸的,换上去屏有亮线拆的时候可能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电视机,换灯管要很仔细哦,上次就换一个夏新的LED灯管,32寸的,换上去屏有亮线拆的时候可能碰到 ...

可能玻璃的那边弄到了,导致亮线,只有压屏了

网友:
这  方法 好 ,我都是俩个人 把屏幕掀起来的

网友:
把屏上螺丝都拆下,连灯箱带屏一起搬,手抠住屏,倒抠在软垫上,提灯箱。

网友(2017-08-26):
大屏的换灯管就是屏幕风险太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短接,这样电压电流过大容易返修,如果灯的质量还可以的话,建议从好的灯条上剪一个灯,不要焊下 ...

灯条LED的,如果是一组的,坏一个,可以直接短路的,板子是恒流的,少一个灯,他自己降一个电压,但还是装上一个好,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这种拆屏风险很大啊!出现暗屏一定要和客户说清楚再拆不然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可以改成LED的,LCD灯管买到质量不好的容易返修

网友:
换得多了,就成常态了,当烂屏修好后,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