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屏hm215wu1-500,花屏渐渐灰屏,维修

楼主(2017-07-23):
今天来了,一台三星ls22d300三星显示器,开机渐渐灰屏,灰屏中带条条横线,做了这么多年,知道肯定是屏了,拆机,换块驱动板、一样故障,直接给屏接5v,电流0.6左右,稳定,量vgh26v。正常,想起三星不是有一款185的屏,也是渐渐花的,肯定是右侧小排线断线了,直接去迅维找了,下没有,看来还是自己找吧!刚好有一块客户碎屏,一样型号.拆了,小心刮开包漆,跟好的屏一点点电压对过去,找到了,在右边的第一个小排线里面断线飞线,好了!直接看图哦!从左边数,第二排的第二个,坏的时候量5v左右,vgh飞线到那里搞定!求加分哦

网友:
高手啊 遇见这种问题 我是直接把屏报废的  居然修好了 厉害

网友:
什么原理啊 大神  最好你能把原理 和图纸 一起放出来  那就看着有学习了!!

网友:
这个地方飞线 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厉害!这个的有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
大部分师傅遇到这种问题,就直接叫客户换屏,赚点差价。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好事

网友:
楼主屏也手工修呀6666

网友:
这才是精华  技术活来

网友:
可以这样的技术 说明楼主焊工可以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牛逼啊 我遇到直接喊客户换屏  不然就报废

网友:
修平的师傅都是高手。。。。。。。。。。。。。。。。

网友:
好厉害  我都叫客户换显示器

网友:
一般这种都直接放弃的

网友:
感觉会飞线的都是相当牛叉的大神

网友:
高手。牛X 飞线一下就是大神的档次

网友:
我想请教楼主,你是怎么确定是那个点缺电压啊,我怎么遇不到什么好事

网友:
没有一样的屏还不好找点 屏的电路图没地方下载 修好了不错

网友:
手里两个显示器 都是灰屏    用通用板子点了 一样  也是屏问题  搞不定了

网友:
别的不说光焊接这个线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高手啊居然修好了 厉害,,,,,,,

网友:
这个水平确实高,但不知那根断了的线是什么功用的?

网友:
以前好像听过,说是屏基板上摸一个线断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原理再讲下,就更好了

网友:
通病了                有很多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看来也是个老师机

网友:
有没有多点的这方面的资料,很需要。。我这好几个这种类似屏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最多也就修修逻辑板,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2017-08-22):
这是什么屏啊,报个屏型号,以后遇见,好参考啊。

网友:
修屏这方面的资料好少。也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能修好不容易,还拆了两块屏,风险很高啊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这个这么细的线你能看上去666

网友:
高手,这焊功头一回见,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楼主。还要学习很久的。。。

网友:
联想的白屏  也是这么修的  不知道板子型号一不一样

网友:
我还是碰到这问题,机都不用拆,直接就说修不起了。

网友:
有含银量                           没有屏型号图片 可惜了

网友:
18.5的机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22寸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高手啊 遇见这种问题 我是直接把屏报废的

网友:
三星没有185需要飞线的,你说的185需要飞线的是BOE HT185WX1-100的屏,这种屏也和你这种一样VGH电压到TAB板上,也同样是TAB到VGH断线

网友:
高手,焊这上不会把膜焊透吧,好焊工呀

网友:
大神可不可以把原理和图纸 一起分享下

网友:
我关心的是,这么搞你收了几米?

图片重复了!

网友:
高手啊,真的很厉害的维修帖

网友(2019-01-09):
我这收同行d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