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板号:LA-8251P独显

楼主(2017-07-23):
刚才刷了的,100%OK ,开机长8声循环报警

dell5525 la-8251p amd独显 绝对ok.rar

网友:
收藏了,8声报警还有bios坏的,以前都是直接测屏线换显卡的

网友:
8声一般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移动到BIOS板块了  期待验证

网友(2019-04-02):
刷了还是一样报警 楼主有没有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