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E021TX 板号 DAOR62MB6E0 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3):
HP 14-E021TX 板号 DAOR62MB6E0 上电0.1A掉电
找来图纸 找到+3VS5 , +5VS5 待机电路

从图纸上看此主板用的 3 5V待机芯片分别是 NB670 和NB669 用万用表测了下PL22有3.3V 再次PL24 上面没有测到电压。
没有+5VS5 先来看NB669的工作条件,第1脚VIN19V 第11脚VCC有5V 第10脚BST有10V电压 13脚有3V电压。外围条件没什么问题。
断电打了下PL24对地值

阻值也没啥问题。
脱出示波器来表笔打到PL24上上电测试,发现5V出来接着掉了。(这个地方忘记拍照了)
看来+5VS5没出来与NB669也许没关系,很可能是后极有短路的地方

从图纸上看 +5VS5去的地方很多,依照经验先找比较容易坏的地方 比如 +5VS5转+5V

找到了 +5VS5通过PQ21产生了+5V。

点位图找到PQ21的位置
然后打第1脚对地值

阻值为0
拆掉PQ21上电再次测试PL24

产生电压5V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5V的短路点,找来烧鸡线一头焊到PQ21 第1,2,3脚上一头接到可调电源上,

电源电压设置5V 电流为0.然后慢慢上电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慢慢加大电流,当电流加到2A左右的时候发现桥附近比较热。
后来摸到电容C1080时烫手

从图纸上查了下

C1080就是+5V一个滤波电容。将此电容更换掉
上电亮机,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老司机了,这种短路,不好修啊!找也麻烦!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  技术好,,,,定一下

网友A:
要是我有一天能达到这个级别就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有一天能达到这个级别就满足了。

呵呵 修的多了自然就会了,没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有一天能达到这个级别就满足了。

没什么难的,修的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修的多了自然就会了,没什么难的

会了觉得不难   其实对于不懂的维修原理的这些很难

写的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利害,很好的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思路清晰,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必须要加分,值得点赞一下!!!!

网友:
现在专家难得修这板子了   一般平台的笔记本都不修了

网友:
专家水平就是不一样 ,这种短路有时要花很长时间才查的出来 ,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分析的也很准,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5v后级短路好像是通病了,我修过两台都是1080电容击穿的

网友:
不错,条理清晰,值得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微短不好修,找到短路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小东西坏了不好修,就喜欢修大短和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的 显卡供电管短路 也属于是通病故障了

网友:
好久没看见hp的通病了

网友:
不好修让我也学学 楼主 厉害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