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5600蓝屏

楼主(2017-07-23):
处理器造成的蓝屏,0x00000101 ,主板换过,内存换过,系统换过。硬盘检测没有问题。
处理器

网友:
百度查一下这个代码 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AMD的CPU 会出现怪问题也是正常的事

网友:
既然已知是CPU的事情,那就换CPU。

网友:
什么都换了 就再换cpu啊 cpu坏谁能修

网友:
看来amd的cpu真的是靠不住。。。。。。

网友:
D的CPU 会出现怪问题也是正常的事

网友: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很不错,楼主辛苦了。值得学习

网友:
AMD的cpu确实可靠性差一些,反正我现在装机是不用这个啦

网友(2017-11-04):
现在对AMD也是越来越不放心了 ,特别是二手的U

网友:
那是CPU问题咯

网友:
AMD的坏的也多

网友:
前不久修到过一台a6-5600k的,之前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内存供电不正常,换了个apw7120后电压正常了,但再也不亮了,换个cpu就一切正常了。实在想不通,客户那个cpu到底是怎么坏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CPU问题

网友:
我的是A10的

网友:
AMD的U 坏了吧

网友(2017-12-15):
AMD cpu不行的 ,很多都是A10 A8 坏的

网友(2018-01-16):
AMD的CPU 会出现怪问题也是正常的事,AMD真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