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笔记本暗屏之移花接木

楼主(2017-07-23):
以前在维修到这样的问题基本就是测量下屏供电 。。开启。。保险。。正常的情况就换个升压芯片不行就换屏。。。看到迅维老师的各种移花接木方法也比较实用。按照老师的方法已经维修好多台这样的故障。。感谢迅维  感谢远程培训老师。 帖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对的多包涵。。。。。老师。。。。前辈。。帮加点下载分没有分了。谢谢!

网友:
技术超好,细心,耐心,楼主强大

网友:
找到原板。不容易 啊!

网友:
原板一般换下的坏屏留下。不要扔了。。一片坏屏就可以创造更大的利益

网友:
有原版的话 我直接移动零件 全部换光高压部分零件 方便 好看 如果是客户的 直接换屏了再修

网友:
哎呀还真的第一次看见这个样子, 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都是更客户直接换屏···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就是好了,看来屏放在哪里,还是很有用的吗!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改出来还是稳定

网友A:
搞不懂,液晶的板不会出现板层短路吧?有一样的板为什么不搬坏件而是要剪板飞线呢?练手吧……

网友:
以前在实地老师们有教,但我压根还没用到。

网友:
厉害了,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搬换元件。。有的时候换上好了。。没有今天就坏了也不知哪里问题。。剪板返修小

网友B:
换屏利润太薄。。同行都知道价格。。这样搞也比换屏多有点利润吧

网友:
不错,很多人都是这样修。以修为主,修的利润高。换都没什么利润,价格透明

网友C:
呵呵,第一次看到这样修升压电路,楼主6666

网友:
这叫废物利用啊,所以这烂的东西,不要随便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液晶的板不会出现板层短路吧?有一样的板为什么不搬坏件而是要剪板飞线呢?练手吧……

有时候这样飞线更加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第一次看到这样修升压电路,楼主6666

论坛有很多相关案列的 包括的苹果板子都有相关改法

网友:
我的一个师傅也是经常移花接木3,5V供电,其乐无穷

网友:
我修个屏基本换换件完事=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细心,多谢分享了!

网友:
这样移花接本最不好。一般能修本屏的高压部分才是上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利润太薄。。同行都知道价格。。这样搞也比换屏多有点利润吧
其实这种情况很多维修师傅都是建议客户换屏,换了以后把客户留下来的屏再修起来用

网友:
这种要是 换屏是 就赚不到什么钱了

网友:
方便实用就是要找到可以通用的才行。。。。。。。。。。。。。。。。。。。。。。。。。。。。

网友:
这主要还是你细心善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