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笔记本南桥跟显卡执锡用多大锡柱

楼主(2017-07-23):
想买些锡珠练下执桥,但是不知道买多大的,请问师傅们一般笔记本 hm55 65 75 76 77都用多大锡珠,  执锡还要买其他配料不,  还有GT630M 610M 这些显卡都用多大锡珠

网友A:
显卡6号  南桥5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6号  南桥5号 !!!!!!!!!!!!!!!!!!!

还是老师傅厉害啊,多谢指点。。。。。。。。。。。。。。。。。。。。。。。。。。。

网友:
3.5 4.5 4.0 5.0 6.0 3.5 4.5 4.0 5.0 6.0 3.5 4.5 4.0 5.0 6.0

网友B:
hm55 hm 65 hm75 hm76 hm77都是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 hm 65 hm75 hm76 hm77都是3.5的

多谢师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