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rev1.01复位不跑码维修之维修思路。

楼主(2017-07-23):
主角如上,到手上电触发复位不跑码或者有时跑码d0

处理方式:先简单后复杂。扣电池短接rtc针放电啊。

再次上电故障现象一样,

这招不行,就开始做清洁吧。拆下内存cpu,牙刷搞点酒精刷刷cpu座子,cpu橡皮差一下。
放到一边,用自己的好cpu上电还是一样,排除cpu内存故障。

直接风扇上着,上电测试了。

pci有复位,这说明一点。pltrst这个信号绝对是出来的,平台总复位。

但是,有pci pcie复位不代表cpurst这个复位就一定有

直接查点位,发现这个复位时有时无,当然这示波器才打的出来。万用表算的是平均值,反应不过来

波类似方波。0到1不停的变化,
这样情况故障。要么前端,要么后端。
后端不考虑,针脚好,cpu好,无电容其他元件。

问题锁在前端,也就是北桥这部分。

猜想一下,为何北桥会有时发出,有时没发出复位呢?

也是2种情况。1北桥开路坏短路    2北桥条件不满足。

看着板子挺新的我直接跳过第一种。

按着第二种方法来吧。北桥条件。为何付出复位?

北桥自身的供电时钟信号正常,在收到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后才会发出cpu复位给cpu

pltrst一直稳定,也就排除前端南桥问题。剩下就是北桥这部分了。

来看看北桥复位有木有 结果完美稳定的1.3v北桥复位。

北桥复位都有了,那就是缺少条件了,还有信号啊。没错,就是内存工作好信号 这个信号电压跳变,不稳定。任何不稳定都是2种情况。前端提供源于后端接收装置问题。直接测试前端,也就是1.5v这个,发现前端也是一直跳,再看这个电阻不是太小,排除后端问题。直接追查前端提供源这个信号 这个提供源由内存供电电压产生。

这里有个小技巧,判断前端与后端故障,先测前端。直接锁定。

电感前端。示波器打上下管开关轮流导通的波形发现,上下管导通频率存在明显停止与调节现象。    分析,为何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1上下管不良    2上下管驱动信号问题。

还是直接测量上下管g波。发现异常,这个异常我无法语言描述。有经验的一眼看到波就知道。

为何上下管控制g会不断调整?

2种情况,芯片坏,还记得吗?fb这个脚位,反馈的。

一找一个准,fb脚位波形不稳定。 这反馈影响芯片输出上下管的驱动信号的占空比的,然后一看这不是小八脚吗。

我直接拆了,这个八脚芯片应该是通过i2c总线调节,然后fb脚开漏或者推挽式输出给内存供电icfb以达到调整内存工作电压而达到超频目的的吧,结合点位图分析对的。

维修到此结束。拆掉这个小八角OK亮机。 再一次也从侧面证明,d0代码北桥管理部分出现问题

老鸟飞过莫吐口水哈,新手学习经验。

最后求求加分呗,如果看了对自己有帮助,你们的回复与加分是我发帖的最大动力啊

前天发了个爆改电路移花接木亮机b85,下次再来发个空城计维修案例

网友:
这个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但是期间的过程很重要对于技术的提高。后来论坛搜索了下,原来有这个通病的。。。。。。尴尬

网友A:
这位也是大神啊,示波器用的溜溜的,不错不错哈

网友:
北桥发出cpu复位时,南桥发出cpupwrgd 和drampwrgd再发出pltrst.北桥自身的时钟供电复位满足了再发出cpu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也是大神啊,示波器用的溜溜的,不错不错哈

谢谢朋友回复,只是示波器用的正好顺手而已啦

网友B:
没看到示波器的图片呢

网友:
有问题问楼主,我也有类似的故障板,但我没波用万用表量内存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帖子里你测量全靠波,请问这个故障是内存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吗?如果是内存供电问题用万用表量得出吗?

网友:
LZ思路清晰,示波器用的也66的,要是也示波器波形图就完美了

网友:
这板有时跑码d0如果按照卡内存思路测内存SMBUS电压或阻值应该也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C:
这个小八脚 不是调内存电压的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八脚 不是调内存电压的莫

求解惑。这个小八角是做啥的。我么偶怎么查这个资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示波器的图片呢

拍波好麻烦的,索性就不发了。而且我都不是用单次,我都是开着不停的扫描的,看完整的信号波。单次看不怎么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拍波好麻烦的,索性就不发了。而且我都不是用单次,我都是开着不停的扫描的,看完整的信号波。单次看不怎 ...

我拍示波器的图片的时候   也不是用得单次   只是把时基调一下  让波形走得慢一点  然后一抓出来  马上按下暂停键 就可以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拍示波器的图片的时候   也不是用得单次   只是把时基调一下  让波形走得慢一点  然后一抓出来  马上按 ...

同样。时基慢点看完整波形好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