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掉点飞线补点技巧

楼主(2017-07-23):
CPU焊盘中间掉点:挖好孔露出铜线,孔里填好锡浆,飞线上锡,飞线与孔对好后,用烙铁一点,孔里的锡都被烙铁吸走了,孔里的铜和飞线连不上请教大神们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用风枪。不要用烙铁。

网友:
孔里填好锡浆,用风枪吹化,然后再用烙铁飞线

网友B:
烙铁头那么大肯定不行啊  只能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那么大肯定不行啊  只能用风枪

我记得在实地老师是用烙铁操作的,一直也没学会。刚才用风枪试了一下,虽然在显微镜下风枪不好操作不过的确焊上了。焊的点比较大直接用刀刮平可以吗,感觉飞线没什么用呀,直接一坨锡进去吹干刮平上绿油不行吗。现在线没法绕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不要用烙铁。

在实地老师是用烙铁操作的,一直也没学会。刚才用风枪试了一下,虽然在显微镜下风枪不好操作不过的确焊上了。焊的点比较大直接用刀刮平可以吗,感觉飞线没什么用呀,直接一坨锡进去吹干刮平上绿油不行吗。现在线没法绕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地老师是用烙铁操作的,一直也没学会。刚才用风枪试了一下,虽然在显微镜下风枪不好操作不过的确焊上 ...

哎。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IPAD4触摸掉了四个掉。都是要向下挖的那种。我用吹锡大法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IPAD的主板散热要快一点。就没有吹上过。络铁焊就更不行了。直接带走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地老师是用烙铁操作的,一直也没学会。刚才用风枪试了一下,虽然在显微镜下风枪不好操作不过的确焊上 ...

比较座烦。但还是可以飞的。少放点锡浆,吹一下粘上了。然后 再放铜丝再吹一下。就上了。

网友:
用风枪 吹  不能用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