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e1-510怎么装win7?

楼主(2017-07-23):
Secure Boot Mode是灰色,改不了?

网友:
先关掉快速启动

网友:
快速启动是灰色的,改不了。。。。。。。。。。。。

网友:
装win8.1 也差不多啊。。。。。。。。。。。。。。

网友:
改不了的话,那就只能UEFI+GPT模式了。新出来的电脑好多都不支持WIN7了

网友:
谢谢哈,搞定了哈,拆下来在坛子里下个支持win7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新机器对win7支持不好了    还是装win8或win10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