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插电开机关机不断电可以秒杀了。

楼主(2017-07-23):
故障现象:插220v市电就加电有时跑吗有时不跑吗。
维修思路和过程:首先想到就是 电源绿线接地,(经过不带电测试没有接地)。心想华硕主板排阻爱坏 就找了一个220排阻代换330。
                          结果主板修复。

网友:
楼主历害          ,又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会知道是那个排阻??就不会是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知道是那个排阻??就不会是别的吗?

绿线接的那个排阻就是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就是换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真正故障不在这里  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220的排阻坏的,在华硕的板上面还是少见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为什么换这个排阻,没学到思路啊

网友:
看后续情况吧,感觉330排阻没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
到现在没有返修,应该是5v冲击所致。

网友:
  现在很多华硕换822 都不管用了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楚。华硕的板子。也这么多问题

网友(2017-12-05):
我的主板是正常上电,关机不掉电。换了电阻也OK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没有思路啊  直接就是换电阻了   没有依据的

网友:
就喜欢秀这样的机器------------------------------

网友:
修过华硕B75  330排阻   H61没有见过   故障基本一样!

网友:
加市电后 主板就加电 但是必需短接开关排针才开始跑马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算是通病                   果断秒杀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和各位大侠分享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