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想买个苹果硬盘测试架

楼主(2017-07-23):
本人做苹果pad维修 不知道硬盘测试架那个型号的好一些 不是特别懂这个 通常都是在淘宝买写好序列号的硬盘给客户更换 现在想买一个 帮我参谋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用万隆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精诚和万隆都差不多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常用的就那几种品牌   到迅维淘宝问一下 会给你参考的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购买了 艾普的  感觉也可以

网友:
这个质量都差不多,要买就买售后服务好的!

网友:
我买的ip东震的
还不错哦
还可以读写码片
遗憾的不支持6S以上的那种硬盘
还缺个精诚的用来解绑Wi-Fi扩容修复用
价格太贵了

网友:
额,量不大的话建议还是淘宝发来的好,毕竟买个测试架也挺贵的,万隆或者艾普,好像精诚也不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万隆的。感觉还可以

价格多少啊,手机大神QQ多少,以后多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多少啊,手机大神QQ多少,以后多请教了

QQ就是我帐号。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爱普 精诚  万隆的吧。

网友:
艾普硬盘综合测试仪好用,不用链接电脑,32位,64位都支持,pciE就卖万隆的吧

网友:
万隆,艾普,其实只要不是价格很奇葩的,一般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

小心遭关小黑屋哟 。这种灌水回复。

网友:
准备买32&64的还是pc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