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50 不充电,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7-07-23):
在官网下了个电池微码刷上去报错,然后在网上买了个电池,可以充,但充到30%就不充了,显示电源已接通,但示充电,同时接上电池和适配器的时候,拔掉电池,会断电,适配器是有电的,用它原来的电池就一直没充进去过,有47%的电量用不了,拔掉适配器就断电了,请大神指导下
掉电

网友:
打错了,是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

网友:
还有可能是充电芯片的相关故障

网友:
先修好用电池不会断电吧 问题应该在这里

网友:
明显是切换回路问题,去掉电池就掉电,这是最直观的,切换回路故障

网友:
好像有个什么电源管理软件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电池坏了吧。这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