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70外设肛裂导致短路不触发。

楼主(2017-08-03):
最近广东这大风大雨的,都没啥行情,真担心要饿死人。今晚来了一散客(你是我的天使),浑身湿透,说很急。留个电话赶紧打发走

故障机型:联想V370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接稳压电压0.01-0.03,CC灯各种狂闪。
剧透一时爽:机子有个破玩意儿肛裂了,本属小故障,但是价钱收上去了,有点意思,留个纪念。
    开搞:
刚开始接到机子,很怕是什么乌龟壳之类的问题,配件死贵死贵的还要订货。直到接了电源,电压0.01-0.03,CC灯狂闪,看着不像乌龟壳的问题,才舒了一口气。
于是麻溜地拆机,看到这个机子有MSATA硬盘位,客户装了双硬盘。一块MSATA64G,一块机械盘。

习惯性把所有外设拆掉,省得走弯路。
再次上电,咦?不短了,正常跑电流,脸都快笑歪了。。
一件一件装回去排除,装到MSATA时,又啪啪啪!。。。仔细观察,愁!盘子肛裂了!请看图。俩电感都裂了,还有一个线圈都裸露了!真惨。
果断拆掉,打电话给客户,说固态的系统盘坏了,要换新的,但是固态价格上涨,很贵。。还没等我说完,客户猴急猴急的说不能重装系统,因为桌面有两份很重要的表格和文档不能丢,问我会不会数据恢复???我心里想固态盘还恢复个毛线,但是话说回来出来混绝对不能认怂,B还是要装的,哪怕被雷劈。就拍胸脯说可以做,可不敢保证100%成功率,但是一定尽力而为,然后在千恩万谢中挂了电话。
于是瞄准MSATA干,既然是短路,先从主供电开始,可惜才刚开始就结束了。电容滴滴滴,赶紧弄下来了,就是它。 找个好的电容装回去,OK!数据啥的都还在。赶紧叫人来买单!

结尾。听说固态速度很牛?不服,我跑个分看看,打脸。。。这速度跟我的机械盘有什么区别?应该是这个盘的问题,破玩意儿。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固态硬盘都修好了,又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固态硬盘都修好了,又赚了

啥技术不错呀?这么明显的外伤短路。。。都会搞把

网友:
这个肯定能收不少 那么重要的资料。。。。。。。。。。。。。

网友:
这钱捡的爽啊,客户报价应该也不底

网友:
这下子 可以黑他一把  现在生意都淡  个个用手机了  不用电脑了  诶

网友:
楼主这次应该是赚翻了,能吃三年~~~~~~~~~~~~~~~

网友B:
楼主    我就想知道     这固态  换了吗

网友:
有是捡钱了   我怎么捡不到啊 !!!

网友:
肯定是网上淘的垃圾固态,,.....................

网友:
干裂  这词用的  我也是醉了

网友C:
你想知道LZ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固态硬盘都修好了,又赚了

确实没技术含量,看着电感都裂了,肯定是短路烧的,修短路大家都很拿手。还好主控和颗粒没挂,不然也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就想知道     这固态  换了吗

没换!不然我也不会发这帖子啦。完全就是捡大钱了,因为涉及数据恢复。。。

网友E:
固态硬盘也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想知道LZ收了多少米?

捂脸逃。这个嘛,反正够吃快一个月的盒饭了,哈哈

网友:
行赚钱就好 现在生意不好做。。。。。。。。。。。

网友F:
这要是要恢复数据,估计是恢复不了的,固态呀。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态硬盘也能修

看情况,如果是供电故障,基本都可以修好。颗粒千万别坏。。不然数据就没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要是要恢复数据,估计是恢复不了的,固态呀。呵……。

这种垃圾盘,加上开启了trim模式,理论上根本不可能恢复的。。

网友:
这种是硬件电路坏 有的修吧

网友G:
我就是冲着标题来看的。。。固态硬盘都能修。。厉害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固态坏了还能修好,并且直接表现为明显硬伤,这个可以赚到高价钱!!

网友:
只要烧的不是很厉害基本都可以

网友H:
没跟你一起吹比我感觉这辈子都白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冲着标题来看的。。。固态硬盘都能修。。厉害啊!

乛乛 我也当了一回标题党。这个小问题啦,可以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没跟你一起吹比我感觉这辈子都白活了

没关系的,这辈子还长着呢兄弟。来啊,互相伤害啊。

网友:
修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捂脸逃。这个嘛,反正够吃快一个月的盒饭了,哈哈

按最便宜的盒饭10元一份,一天就是20元,一个月算30天就是600元,哇塞,LZ赚翻了

网友:
真励害,非常细心,也非常有耐心,经验很扎实,很棒

网友:
这个数据恢复要单独收钱的

网友:
固态硬盘短路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的,这辈子还长着呢兄弟。来啊,互相伤害啊。

老哥要买车啊,买QQ得了。

网友:
固态硬盘可以修吗

网友:
我就没修过固态硬盘,看样子下次也得细心看下,外一捡个鱼呢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自己安装的时候造成损伤了。

网友:
嘿嘿,这个确实好赚钱,,问题直接表现出来

网友:
这又要收好多钱啊

网友I:
这问题不能有贪小便宜的心态  赚的就是技术钱 大大方方的赚了  要我  重要数据 就按数据恢复的价格来

网友:
楼主捡漏了,这种情况可以多收RMB了!

网友:
这种就是送钱的,这要是要恢复数据,估计是恢复不了的

网友:
羡慕Lz 这钱捡的 咋怎么遇不到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收了多少钱:lol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  机械硬盘短路   直接目测撸了

网友J:
这种接口的普通盘 速度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不能有贪小便宜的心态  赚的就是技术钱 大大方方的赚了  要我  重要数据 就按数据恢复的价格来

对头,吃的就是这碗饭。我就是按数据恢复的价格来收费的,赚得光明正大,心安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接口的普通盘 速度没有什么优势

这个4K读写真的惨不忍睹。这块真奇葩的固态,相当于大号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最便宜的盒饭10元一份,一天就是20元,一个月算30天就是600元,哇塞,LZ赚翻了

10块钱的盒饭会营养不良的,我都叫15-20的,嘿

网友:
固态硬盘也能修。。LZ运气真不错,只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换!不然我也不会发这帖子啦。完全就是捡大钱了,因为涉及数据恢复。。。

这样的话   固态估计都不如机械的速度

网友(2020-05-14):
细心是决绝问题的根本,不然可能又要走弯路最后可能机器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