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楼主(2017-07-23):
在线等苹果a1418一体机 奇怪的问题   通上电以后风扇狂转   开机就正常   关机后有狂转     求大师指教

网友:
把那个风扇供电那个管换掉就OK了,不用谢

网友:
可以从风扇线路入手查下

网友:
机器关了风扇还在转吗 你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楼主,你就用2楼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