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装系统卡死

楼主(2017-07-23):
我帮朋友重装组装台式机系统,我格式化原来的系统盘时速度太慢,然后开始重装系统时速度很慢很慢慢到难以形容,请问这是机器里面硬盘出问题吗?还是机器老了灰尘里面多,也会导致速度慢呢?快速检测硬盘没发现错误,只是有一些硬盘检测速度慢?请问前辈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业余爱好者,谢谢大家。
重装系统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换个硬盘
hahaha1569
谢谢,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

网友:
硬盘问题 建议换掉
0.0.0.0.

网友:
硬盘问题 建议换掉 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关注转金币

网友:
也要把硬盘线考虑进去,不过硬盘坏的几率大,他有可能是磁头坏了读取慢

网友:
用MHDD 扫描下硬盘看看,是不是有坏区????

网友:
既然硬盘没有问题 那可能 数据线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