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2013 芯片风扇报错

楼主(2017-07-23):
PIN1:DN
PIN2:DP 通过DN DP去检测 CPU的温度
PIN3:VDD 数字供电输入
PIN4:ALERT# 温控芯片检测到温度过高时,就会先发出 ALERT#信号,从而主板会收到过温保护事件,触发南桥内部的SMI#或者 SCI#, 从而执行系统中断管理。 一般会导致运行缓慢。
PIN5:SYS_SHDN# 温控芯片检测到温度过高时,不可调节的 过温,温度判断值比 ALERT#要高。所以会触发由外部电路设计的过温保护关闭 3.3V 5V 电路。从而导致掉电。注意与ALERT#的过温的区别。
PIN6:SMDATA
PIN7:SMCLK EC 通过 IIC 总线读取 EMC2013 所获取的外部温度信息和风扇转速信息等。该总线获取错误,一般都会导致开机无显示。
PIN8:TACH 风扇转速检测。 反馈检测当前的温度,所需要发出的 PWM,而反馈回来的 TACH。如果 TACH 不对,也会导致 EC 获取不到转速信息而报错
PIN9:PWM 脉冲控制风扇转速
PIN10:GND 接地
PIN11:SHDN_SEL
PIN12:TRIP_SEL
SHDN_SEL:不同种类 CPU,触发 EMC2013 执行关闭
SYS_SHDN#信号为低的条件也不一样。
TRIP_SEL:过温门限设定。外部所接的电阻不一样,判断的温
度点也不一样。

网友:
这是EMC2013  引脚的相关说明了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PDF的吗

网友:
这种芯片DELL上用的多,经常会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