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掉电另类维修

楼主(2017-07-23):
此机器为同行送修,机器丢我这就走了没说故障,今天到店里接电源看了下可以显示,以为没问题准备打电话给客户时机器掉电了,再开还可以开机显示,但是这次直接掉到0.00A没待机了。估计就是这个故障送修的果断拆机,裸板测试的时候待机有正常了,反复多开几次又重复之前的问题。既然没待机就修待机呗。测量19V正常+3VALWP  +5VALWP没输出,测51125  1PIN  6PIN 没电压,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问问题还是。。。主题不明确

网友B:
换个51125芯片试试,看看怎么样啊。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51125芯片试试,看看怎么样啊。开启电压有吗

我的帖子还没发完,刚才停电了,我等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问问题还是。。。主题不明确

我的帖子还没发完,刚才停电了,我等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还没发完,刚才停电了,我等下补充

好的,祝你修好啊.............................

网友:

此机器为同行送修,机器丢我这就走了没说故障,今天到店里接电源看了下可以显示,以为没问题准备打电话给客户时机器掉电了,再开还可以开机显示,但是这次直接掉到0.00A没待机了。估计就是这个故障送修的果断拆机,裸板测试的时候待机有正常了,反复多开几次又重复之前的问题。既然没待机就修待机呗。测量19V正常+3VALWP  +5VALWP没输出,测51125  1PIN  6PIN 没电压, 直接测PQ408  2脚EC_ON  0V。到这里很多人以为是EC BIOS问题,我也同样这样认为,刷了后天气这么热还是这么热,换个51125看看呢还是一样,此时陷入了死胡同了。正准备换个EC试下的时候顺手把板子翻过来看了下COMS电池旁边麦拉上怎么一个洞,                   拆机的时候我就发现螺丝打错了,本来是装2.5X4却装的2.5X8的结果把主板打一个洞 换了个pr215后一切正常,至于为什么会掉电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问题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点电压不稳定。最后上亮机图,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了。

网友D:
分压电阻掉了,,,BTT-OUT 爆掉了。导致隔离老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电阻掉了,,,BTT-OUT 爆掉了。导致隔离老火了。。。。。。。。。。。。

没掉,电阻位置偏了,图片上面有啊,接地的这边没焊盘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呀!!这肯定是上家保养不小心弄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还没发完,刚才停电了,我等下补充

下次可以用word编辑 之后复制就好 加分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没看到结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