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不触发通病 AMD芯片组

楼主(2017-07-23):
老客户送来一台联想C305一体机电脑,AMD芯片组,南桥是AMD SB600,这台一体机拿过来时,插电开关灯灯一下就灭了,再开怎么都开不起来,不触发,待机0.03。3/5V电压都正常,于是怀疑南桥问题!于是报价300,客人同意修!加焊了下南桥,抱着很大的希望试机,尼码一个吊样!无语,难不成桥坏了?于是问芯片供应商,这桥倒是不贵,15元一个,只是是测试的,让徒弟过去拿,后面他打电话说拿了几个成色都很差,问我拿不拿,我想想不稳定会很麻烦这机器拆的很头疼,于是决定订新桥!三天左右桥到了,很顺利换好了桥,试机也很顺利,电流上去了,于是高兴的接屏,久违的联想LOGO出现了,于是大功知成!这南桥算是通病,附上南桥图片,大家以后碰到可以效仿!

网友A:
这种通病是 确定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加焊不能解决吗   换了桥就怕用不住,

网友:
学习了下,楼主技术钢钢的学习了下,楼主技术钢钢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换主板电池 好的  秒杀两个

网友:
这种通病是 确定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加焊不能解决吗   换了桥就怕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换主板电池 好的  秒杀两个

这样也行啊 ?电池会导致不开机吗?有点晕

网友:
遇到的都是加电不显换CMOS电池解决的,不触发桥问题还真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换电池 比较省心啊  哈哈 换电池解决了 刚解决好 一台

网友:
这种芯片换就换全新的 测试有时候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病是 确定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加焊不能解决吗   换了桥就怕用不住,

仔细看帖 已经加焊

网友:
这种桥好像很少坏啊,都是COMS电池没有电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C:
这桥上面RCT电容容易坏,有没有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桥上面RCT电容容易坏,有没有拆掉试试

除了桥上面有贴胶纸,不然不会引起电容漏电的。

网友:
上买这个南桥 三个都是加热就 可以 冷机 就不能触发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进系统滚动条死机,PE也一样。改换的都换了,BIOS也刷了,估计也是桥坏,加焊也没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