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老“鸡”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3):
    机子拿到手后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电流是0.0045(如果是老式三位数显可调电源就是0.00无待机电流),这是极低的待机电流、按道理这种老机子不可能是这么低的(当然现在的新机子有这么低的啊、那是因为了降低待机功耗而设计的、它的3.3vAlways 5.0vAlways是按了开关后才出来的,平时不按开关时整机电路上只有一个200mA以下的线性电压LDO=3.3V 或5.0V 是供给EC,让其内部的部分电路工作起来)。既然按开机没反应,又是这么低的待机电流又是老机子、要么供电接口处的保险断了、要么3.3vAlways 5.0vAlways根本就没出来。但为了钱,只能跟客户说好似南桥问题,开价200元,让其回去等消息。
    拆机取板。1、测了一下保险PF101没问题;2、测3.3vAlways 5.0vAlways 供电芯片PU401的7脚有线性3.3V电压;3、测PL401 PL401无3.3vAlways  5.0vAlways输出; 4、测EC边上BIOS的供电脚无电压(给个思路:不管是双BIOS还是单BIOS、负债开机的那个BIOS必须有供电让其内部电路工作起来。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这个板是:通电后必须有3.3vAlways 5.0vAlways输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该板是3.3vAlways 5.0vAlways电路有问题、但是PU401供电后能产生线性3.3V电压说明芯片内部无大问题,暂时不考虑。从PU401的外部电路入手,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要想产生3.3vAlways和5.0vAlways PU401的14脚和27脚必须是高电平,可一测只有0.16v的感应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再仔细看这个开启信号是MAINPWON,而从电路图上看这个信号可以来自于PU201A和PU101B两个逻辑门电路,懂的电路的人都知道来自门电路的信号一般为保护作用(比如本案中的这两门电路、一个是CPU过热保护、一个是过压过流保护)。既然是保护电路,那就好办了,因为保护电路可以直接去掉它的、让它不起作用,更何这是老机器了更没必要去修复这个保护电路。所以我的方案就是直接给14脚和27脚一个高电平信号即可,方法是从PC409飞根线到PC419(当然你也可以把PR417找出来换上一个0欧姆的电阻,而且这个地方好像是板子生产商是给你预留好似的啊)。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6左右,按开机板子立马工作起来了。

网友:
这机器老是有这种问题  ,修了几个无3.5的了

网友:
这机器就这几个问题‘腐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版子断线了吗?、、、、

不一定是断线,某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足,除了断线外,还有电容、电阻、二极管......等元件失效的原因。但是维修嘛,你懂的,已解决问题为导向,具体相关线路中的那个东西失效就别化时间去细细的找了,只要想办法把芯片的工作条件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