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从不触发到循环重启维修记

楼主(2017-07-23):
    机型:HP G6 I5独显
    板号:DAOR33MBF1 REV:F
故障现象:不触发,按多次偶尔触发上电1秒掉电,电流到1A左右

    这种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不过显卡,或者显卡短路,不管了先查
待机电流0.025A,测待机芯片PU8(UP1585)第8脚+3VPCU=3.3V,第17脚+5VPCU=5V,电压正常,查开机电路,测CN7第4脚NBSWON1#=1.2V左右,不对正常应为3.3V,难怪难触发,NBSWON1#开关信号只有4个去向,分别是开关板、上拉电阻10K、0.1UF电容、EC第19脚;逐一排查发现C59轻微漏电

    把C59换了NBSWON1#上升为3.24V,此时每次都可以触发了,但是触发电流1A左右会断电,断电又自动开机,不断循环,果断把EC、桥的 BIOS一起刷了,正常触发上电1.4A亮机了,至此维修结束,300大洋到手,唯一不安的是维修此机器耗掉14下载分,望各位给点分鼓励下吧!
     下面奉上此机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G6.PDF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刚刚好用的上

网友:
恭喜你,能收这么高的价格,我们这边也就是200左右啊,不过也得看人来啊

网友:
看看你的收费 和你用的下载分 ……所以论坛很重要    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