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S 两个电池都显示不充电 有哥们给个提示没?

楼主(2017-07-23):
X230S 两个电池都显示不充电 有哥们给个提示没?

网友:
充电芯片  EC   桥   .............................................................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拆机 找图纸 查电路      换芯片

网友:
能不能识别到电池?要先认到电池,如果显示充电中,充不进一般就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问题不好弄  都不知道怎么的  我以前遇到一个  电池换了不行  主板换了也不行········我估计电池是对应主板的·····

网友:
插电可以,充电不行,查隔离电路试一试

网友:
主要还是看充电电路吧。 两个都是同一个芯片吗

网友:
换过充电器试试被 不行 查下充电芯片

网友:
查下电池检测线路和充电线路相关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系统总线正常不....

网友:
供电查了吗  要是主板问题 你换电池有什么用

网友:
单块电池进行测试,进系统ThinkPad的powermanger里面看电池的损耗和寿命情况做参考。

网友:
显示不充电的话说明ec没有检测到电池的电量或者发出了充电信号充电芯片没有收到吧 个人感觉

网友:
排查 充放电 电路 及 AC 电池 电路 切换 等 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挺麻烦,希望哪位高手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