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2C

楼主(2017-07-23):
一台华硕Y582C的笔记本 能开机 不认硬盘 硬盘换过 也一样 供电正常  请问问那个大神遇到过 指点一二

网友:
先刷一下 BIOS    BIOS刷了不行 那就干桥把

网友A:
你装WIN7的时候要更改BIOS选项才能认得到,你尝试一下用一个WIN10的安装版U盘来装一下看能不能认得出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查下供电 和数据阻值等 再查桥的SATA模块相关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WIN7的时候要更改BIOS选项才能认得到,你尝试一下用一个WIN10的安装版U盘来装一下看能不能认得出

硬盘都听不到转动的声音哦

网友:
谁有这个主板bios  提供下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