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O短路 版号;NM-A151 1.0

楼主(2017-07-23):
        朋友拿来一个e440笔记本说;充电器坏了,  充电器一插电脑充电器上的绿灯就变成红色。我想think  e440原装充电器上哪有灯啊!我一看果然后配的,不多说这种现象一般是短路才有的。拿到机器说需要时间检测,说是急那时快很快就拆完了,大概测了几个公共点短路,我一想必须得用上乘武功烧机大法;图1版号,        找一个公共点烧一下PL301图2   ,一顿摸发现Q18上面的电容有问题 图3  ,迅速换好 发现还是短  再摸摸发现桥也很烫图4,SR17D桥   手头上有个SR17E的桥,在迅维网上有说能用有说不能用的,不管了上吧,,换上了  不短了,心动时刻来了  插电,,,我去电流到1.1上不去了,抽根烟静静  心想换桥了再刷个bios试试      找了一个bios迅速刷好,上电  ok  亮机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还是满给力的!

网友B:
太不厚道了,一上来就出终极大招。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先用千里眼给它扫描一遍

网友:
烧鸡大法  对于短路 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满给力的!进水的机器还是满给力的!

网友:
万能烧鸡大法  专攻短路!!短路

网友:
肉眼看不出那个电容的问题,只能烧机才能快速找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不厚道了,一上来就出终极大招。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先用千里眼给它扫描一遍

。我也是先拿放大镜把电容先看一遍,,看到哪个颜色不对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还是满给力的!

楼主的这个哪里说道进水了 ???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问题是现在新款板子  cpu那些都是集成在板子上的   烧鸡大法有风险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换过桥,没有看出来这个板子很容易变形

网友:
烧鸡大法是短路的克星,楼主运用的很熟练。。。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
!!!!!!!!!!!!!1

网友:
烧鸡都把问题烧出来了,要是桥没坏是不是会有一种捡钱的冲动感。

网友:
进水的要有耐心去修,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细心才能有付出     找这个电容有点不容易 啊

网友:
证实了sr17d跟sr17e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很不错,这个可以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