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脑重装系统 真是费神费力啊

楼主(2017-07-23):
小米电脑重装系统   真是费神费力啊    小米电脑i5-6代  新出的电脑  系统客户升级时断电  坏了  于是拿来  开始了艰难的装系统    插上u盘 进win8pe  进去后认不到硬盘  我也是醉了    网上说win8pe  没有加载新硬盘接口的驱动  只要在网上找了又找  终于找到个冰封u盘启动大师  有win10 pe  进去后完美认到硬盘   打开diskgen   进行硬盘重新分区      ghost 和安装板系统支持mbr格式   所以要转换硬盘模式    删掉所有盘符  转换格式后   硬盘带保护  无法重新分区     看来是带保护的 只能用guid格式分区  做系统   直接用dikgen  分区   选择 guid格式后分区完成 后   出现esp  和rse两个小分区   直接ghost  win0 系统   然后从网上下载 bios+uefi、分区修复工具     ghost完后  直接用 此工具 重新引道   然后重启  进bios  将bios启动模式 改为uefi  保存退出  重启  系统安装释放成功   ok

网友:
现在新出的电脑引导都要用WIN10的,要不然系统都不能装。

网友:
小米的还没有遇到笔记本,你在哪里朋友,我这边落后了,还没有见到次笔记本

网友A:
有那么费劲吗,win10原版几下搞定!

网友:
吹牛逼谁都会         试试就知道

网友:
我这边华为的笔记 本 倒是有的  可是没有坏的 送来修的 要是有人送台来修 也可以一睹华为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费劲吗,win10原版几下搞定!

同意,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楼主是window10 安装版

网友:
学习了,我这边还没遇到过小米本,现在越新电脑,越不好安装系统,学习了

网友:
现在 新型 电脑装系统 真的很费力

网友:
这安装过程好麻烦,,。。。。。、、

网友:
还没见过小米长什么样呢,,。。。。。。。。。

网友:
表示安装过小米系统,没有那么难装啊!

网友B:
小米的目前遇到的不多 下次发个图问的详细帖子可以精华了

网友:
那是你方法绕了很大的弯,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目前遇到的不多 下次发个图问的详细帖子可以精华了

没那么难装的,其实装UEFI系统很简单的

网友:
LZ 其实是走了弯路的,这种本一般都有恢复分区,直接进PE释放这个wim镜像就可以了,退一步说没这个镜像也可以用win10安装版安装,10几分钟就搞定了,现在这种本不适合用ghost win10来安装了,你那样的操作不但繁琐,系统安装后还不稳定

网友:
真心不错,这样都搞出来了。小米的笔记本还没修过。

网友:
小米笔记本应该是 去年年底刚出的 我也没讲 听说比较像苹果笔记本

网友:
BIOS 设置为UEFI 启动,安装系统调试就可以,W10 W8 W8.1 都是GPT 分区,前面都有ESP 和winRE 分区的

网友:
现在的坎是i7七代CPU+W764+UEFI +NVME SSD 这种搭配的的系统装起来 能装一天让会让时间过得非常快,

网友:
现在win10都是安装版的,ghost的好多不稳定,开机还要黑一会才能进桌面

网友:
小米的还没遇见过,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现在的电脑BIOS设置越来越麻烦,做系统的时候好多都是百度怎么设置BIOS

网友C:
你不会直接装安装版的不就好了吗????
下页、辉辉☆╮
安装版的也是mbr的格式啊 直接安装找不到分区 怎么装 光开玩笑 啥办法都试过 不支持的
详情

网友:
我遇见的小米装系统也是用WIN10的安装板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直接装安装版的不就好了吗????
安装版的也是mbr的格式啊 直接安装找不到分区 怎么装 光开玩笑 啥办法都试过 不支持的

网友:
小米的啊 现在市面上还是没看见维修的

网友:
win10 你克隆 还不如慢装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