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3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23):
状态是第一次的时候上电一下就掉电,第二次显示----。
于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流程进行检查,这显示不跑吗的板子,内存电压也是只有0.6
再以往的维修经验中,正常的内存供电1.8实际才0.6一般都是芯片损坏
二话不说马上换上。结果一个样。于是发现升压电容有点黑,换了,也是一样
又再换了个芯片,一个样,。之前有遇到说反馈出问题的话也会导致电压不正常,
把电阻移到一边,测量阻值。发现也正常,于是把上下管换了,于是,。。。

打到上下管阻值正常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哦,果然。一下子又说点不亮了,一测,电压还是一样,
在没返修时我已经想好,返修就换固态电容,只是我想验证一下,果真,换完电压马上回来

网友A:
于是·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是·就开机了?????????????

是的,亮了,电压1.93
挂了一会,反复开关几次正常就贴保修标了

网友B:
是不是上管击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管击穿了啊................................

拆出来的时候有测了下,但是阻值是正常的,于是过了一会又上电也正常,就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要分享。。才能收获更多

网友D:
换芯片之前先测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那这应该是电容的储能放电,或者说对地滤波出了问题,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芯片之前先测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是的,但是这个想比较有把握就没测了,换后还是不行的时候就又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这个想比较有把握就没测了,换后还是不行的时候就又测了

是的,所以有时候就是被固态电容给骗了

网友:
固态电容坏了怎么测。感觉有点坑啊。外观几乎发现不了坏的

网友:
是上管导通性能不良造成的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