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2.0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7-2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分的给点分~~谢谢

网友:
刚好修好这个主板 跟楼主的故障跟问题都一样

网友:
楼主历害          ,又学习,这个真没技术含量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需要100左右吧,楼主技术好啊,图纸怎么没有上穿啊

网友:
总线供电没有引起的没有cpu供电 不难修

网友:
我这边的技嘉跟华硕板,怎没碰到过容易的问题   修久了,供电出问题的都不难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2_5LEVEL电压不正常应该桥供电 PLL电压也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431出来的2.5V基准供电很容易出问题,不是电容漏电,就是431本身损坏。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啊。。我也修过这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拆了电容就OK了。

网友:
掉电,测电压好麻烦啊。。楼主辛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刚遇到跟楼主的故障跟问题都一样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