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神 Y50-70 bios不小心刷挂了,该怎么救

楼主(2017-07-23):
笔记本bios是解锁了高级高级菜单,降了下CPU电压,开机就死机了(屏幕没反应,但是键盘灯调不了亮度),想着笔记本的CMOS电池可能在主板背面,第一时间想起以前在贴吧看到过盲刷BIOS,就跟着弄了,盲刷的时候开机风扇狂转,键盘灯不亮都符合那个帖子的描述,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DI~DI~DI响声。U盘的指示灯也没闪。弄了几次,。最长的时候等了半个小时都不行。后来才发现CMOS电池就在旁边,被塑料包着。,不过拔CMOS电池。也是不能开机了(屏幕没反应,键盘灯可以调亮度。但是风扇一开始不转。随着温度上升才开始慢慢转。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开机的时候先狂转一下。),估计盲刷的时候已经刷坏BIOS的程序了。现在我的问题是
1、盲刷的程序是否由笔记本的EC来提供的?
2、有没有可能盲刷的时候刷坏EC?
3、如果现在我现在修是否先试着把BIOS用编程器烧录进去?烧录的bios能不能用我以电脑备份程序备份出来的BIOS。还是说需要别人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那些?
4、谁能告诉我一下BIOS芯片的位置?我在电池排线卡槽右上方找到一颗是MX25L6473E M2I-10G 这颗是不是?主板还没拆下来,不清楚背面还有没有、。

补充内容 (2017-7-31 15:07):
问题已解决.编程器备份BIOS分享: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2707-1-1.html

网友A:
你去淘宝买个程序 在重新刷下不就好了啊 或在迅维网上下载个程序就OK了啊

网友:
你去淘宝买个程序 在重新刷下不就好了啊
你去淘宝买个程序 在重新刷下不就好了啊

网友B:
楼主是个人客户把,拆bios芯片出来 用编程器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淘宝买个程序 在重新刷下不就好了啊 或在迅维网上下载个程序就OK了啊

可是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才是存BIOS的芯片、我在网上找了,好像还分存EC和bios的。在迅维找到几个关于Y50 bios的帖子,不过那些是在认证区,我也看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人客户把,拆bios芯片出来 用编程器写

编程器有在。但是还没搞清楚那颗才属于BIO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有在。但是还没搞清楚那颗才属于BIOS的。

MX25L6473E M2I-10G 这个就是,64位 8M内容,读取出来备份一份,再刷bios论坛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X25L6473E M2I-10G 这个就是,64位 8M内容,读取出来备份一份,再刷bios论坛又

我找到Y50的电路图了,版号没对过是不是一样。但是在图纸里标的BIOS在U4。和我找到的芯片MX25L6473E M2I-10G 也是在U4位置。可是图纸显示是不是EC也是在哪个BIOS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Y50的电路图了,版号没对过是不是一样。但是在图纸里标的BIOS在U4。和我找到的芯片MX25L6473E M2I- ...

这款机器EC bios是EC内置的,

网友:
找个同行帮你修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EC bios是EC内置的,

已经修好了,认证区的文件下不了,bios是在国外的一个网站找到的,现在能开机了,不过开机会黑几秒才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认证区的文件下不了,bios是在国外的一个网站找到的,现在能开机了,不过开机会黑几秒才有反 ...

新款机器刷其他的bios进去因为ME不匹配就会出现这样问题,你可以吧bios读出来,发给我 帮你修改了就正常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不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我觉得应该先刷机试试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或者可以备份啊

网友:
下载一个用编程器刷一下就好了,要救了就去买一个5块钱

网友:
那你找商家去修啊  自己别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机器刷其他的bios进去因为ME不匹配就会出现这样问题,你可以吧bios读出来,发给我 帮你修改了就正常 ...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编程器备份BIOS的结构是前1.5MB(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ME)+后6.5MB(和亮机备份的BIOS大小一致),我把BIOS的前面1.5MB部分用十六进制编程器替换成我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 电源不能开机  电池 开机无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