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楼主(2017-07-23):
华硕FX50J   板号X550JX华硕FX50J  2.0
故障:开机不显   电流0.9---1.2循环跳  板载内存有波
刷BIOS 好  附上BIOS

x550JX 2.0 测试 OK 开机快.rar

网友A:
下载了一个,刷上去,还是反复的跳,可能是我电脑不是BIOS问题,还是楼主吧坏的bios 传上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一个,刷上去,还是反复的跳,可能是我电脑不是BIOS问题,还是楼主吧坏的bios 传上来了啊

我的BIOS都不备份的,都是拿另外芯片刷的,自己找原因

网友(2017-11-01):
先收藏  以后一定用的到..................

网友:
我来试试看,,我的也不亮机,有波型内存上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2017-12-14):
楼主BIOS可以亮  但是开机有点慢 需要修改ME

网友(2018-11-02):
有修改过ME的BIOS吗

网友:
OK   保存 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