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不良的问题,写给新手希望帮到你

楼主(2017-07-23):
本人也是新手,今天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也是运气好,希望高手看到指教下,这个问题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测试出来。

网友A:
示波器买了3年,除了测试晶振。这次才算是真正派上了用处呵呵‘

网友:
示波器还不错 ,就是带宽少了一点 ·········我估计只有60m

网友:
我遇到一台机子公共点开机大短路,用烧鸡法,烧不出来,所以就想了,要么把相连电容全拆了(工程量大,费时),要么拆隔离点,但好像只有仁宝代工联想的机子好像才有这个隔离点,要么用万用表测(没波波)这个要看人品。没办法一个个用万用表测,嘿嘿!人品就是好,测到第三个,搞定。

网友:
电容会引起很多莫明其秒的问题呀?????

网友:
待机电路电容坏会出电压偏低然或者不稳定,然后掉电,加热下电路有可能正常,

网友:
我也修到过电解电容短路的,不好修,不如钽电容短路好修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很重要啊,有钱了也得弄一台

网友:
谢谢了,我是新手,学习了,以后还是要常到迅维网学习

网友:
很多老机子都有待机电压滤波不良的问题。。新机子就没碰到过了

网友:
示波器不能说必备吧,不过对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维修工具

网友:
我们没有示波器的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
这种有极性电容是通病,不出电压先干他,根本用不着示波器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确实方便,不用示波器只能一个个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买了3年,除了测试晶振。这次才算是真正派上了用处呵呵‘’

修这种问题 你会发现示波器确实很方便

网友:
现在修机子示波器比万用表用的还要多

网友:
这贴很好,自己说是新手,其实基础已经很好了

网友:
  示波器上面一堆灰成

网友:
louzhuhengeili楼主很给力,示波器用的溜,不过据说掉电,示波器才是真的好用

网友:
示波器修电容滤波不良的真的是利器。

网友:
有示波器真是要方便不少啊,靠万用表量的话就悲催了

网友:
有波波在手  老司机还是比较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