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发热

楼主(2017-07-23):
dell笔记本待机0.18, 拆开摸51225发热,第一先测12脚有19V   第二测VREG3 和VREG5 没电压  也没短路 ,芯片换了好几个,哪的问题,不会说有主供电 就该有VREG3吗?

网友:
8脚和18脚 你查了吗

网友A:
VREG3输出有短路,可以切断输出保留到外围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有主供电 就该有VREG3吗????  还有其他条件的 比如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断开VREG3 再摸摸就知道啦............

网友:
一般发烫VREG3绝对主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G3输出有短路,可以切断输出保留到外围一个滤波电容

要是没有节点 你是用刀割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节点 你是用刀割断线吗

对于要销售和客户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

网友:
你差一些rtc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 rtc短路的话测阻值是测不出来的 因为有个复合二极管

网友:
一般线性电压没有,不是EC就是线性电压的稳压电容

网友:
verg3    后级有问题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吗?????????????

网友:
主要查查vreg3这个信号

网友:
   上下管 不良 芯片也会烫的  主要 还是插线性

网友:
重点放线性电压上 你不想断也可以直接烧  调到3.3V 直接接到线性电容上去看看  3V没问题就去查5V

网友:
shao烧是最直接的办法,来的快,直接干吧,电压慢慢上,3V出问题的多

网友:
0.18 明显线性短路啊,兄弟你用万用表打值,再烧个机!

网友:
这个芯片是VIN正常后(超过内部阈值),产生VREG3,VREG3达到2.4v以上产生VREG5, 换过好几个芯片了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查下VIN上拉电阻或者电容有无故障,再查VREG3后级

网友:
阻值都没量,就敢换芯片,小伙子你真的胆大

网友:
外围和后继有故障吧 ,这种估计要好好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