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主板大短路

楼主(2017-07-23):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台g470 接上电源上 电源灯一直闪烁   接到电源台上看发现是主板大短路  拆开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容全部归0  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 撬开后发现阻值还是不正常  公共点还是只有100多点 然后继续找  找到pq501 发现mos管通了  换掉后就ok啦   还有保护隔离管也得换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起了很大作用,要不然更严重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内存供电的SMOS管,,楼主内存没烧掉。。。我碰到的多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一般仁宝的 公共点短路 若打表保护隔离多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