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43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23):
客户拿来说,十几天前他帮终端客户装系统,然后就没有用,接着要开就开不起来。叫我帮试试,,
一上电,大短路,于是客户留机维修。。
于是拆到看到版号的时候版号是LA49A

把可调电源电流调小。电压调到2V.出现差不多1A左右的电流,
于是手摸到51225附近有点微热
查下电脑也没这图纸,于是把两个电容移到一边,其中就一个电容短路了

摘掉,打阻值,正常了,于是上电于是。。。

网友A:
基本这种情况一般好搞    希望你报了一个好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这种情况一般好搞    希望你报了一个好价格

同行的我们基本维修都是120的,超出费用再通知

网友B:
这真是送钱的机子

网友:
同行的一般都是100左右, 太贵了,不好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送钱的机子

呵呵,偶尔来两个骨头就好了,不然饭钱都管不住了

网友C:
多来几台这种捡钱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来几台这种捡钱的就好了

那月收入就过万万了。。。但是,没有。。

网友D:
哎  刚修了一个有铁管的 短路  烧了一堆  好不容易弄不短路了 不跑吗  真是崩溃了

网友E:
这个是捡钱的机器呀,为什么我修的都是二修机

网友:
大短路我觉得是最好修的。哪里短了就烧哪里目前修大短的机器都是秒杀的。

网友:
我这边同行的稍微好点的机子还能收1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刚修了一个有铁管的 短路  烧了一堆  好不容易弄不短路了 不跑吗  真是崩溃了

有遇到的,不短路了的,有CPU也坏了的,有小芯片也坏的,阻值各方面综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捡钱的机器呀,为什么我修的都是二修机

呵呵,又看到个二修机,17-5修的,触发掉电,不过修好了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怕就怕烧太多,修到最后客户不修。。。

网友:
同行修还能收120呀,我们这同行修才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