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屏暗

楼主(2017-07-23):
联想T430屏暗,用手电照一下里面能看到图像可以正常进系统。入手后第一时间拆屏一看是LED140薄屏,手头没有,找了块156LED的装上试一下,结果还是一样,排除了屏的问题接下来只能拆主板了,把屏装好,主板拆出来挨个测量屏供电附近的保险,结果都是好的。把主板翻过来测背面的保险在电池扩展接口附近找到了一个特别小的保险,一量已经烧断了,找料板拆了个大小一样的换上后装机测试,熟悉的LOGO出来了,到此机器修复,客户着急要,所以没来得急上图。以上只是个人的维修经过,本人平时不怎么爱发贴,有些地方说的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A:
我都是一根铜线搞定    THINK真爱坏这玩意

网友:
THINKPAD很容易烧保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烧

网友:
看到T系列的机器 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可以多发帖 发帖有积分奖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一根铜线搞定    THINK真爱坏这玩意

设计有保险的  还是遵守原设计修好比较好

网友:
既然是暗屏。保险又坏,就只能是高压板主供电19V。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是电容。

网友:
捡钱了, 烧保险都被你修到 了 。。。。。。。。。。。。。。。。。。。。。。。。。。。。。。。。。

网友(2022-10-09):
我电脑现在也是的,之前的排线断了可能并线了。 换了一根排线,以为是黑屏的,结果打了手电才看见原来有显示的。 请问大神可有保险丝具体的图片。回去焊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