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2013版本,拔了电池会自动上电吗

楼主(2017-07-23):
苹果A1466进水2013版本,拔了电池会自动上电吗
苹果没修过几台所以不怎么了解,问一下大家    A1466的2013版会自动上电吗
现在主板拆出来在烤箱里,剪板和触摸板那里进了水,拔掉键盘触摸板的线和电池线会自动上电到1.1左右  然后掉电重复这个过程

网友:
自动上电若重复掉电 就重点先看下进水位置吧

网友A:
一般苹果我记得是不会自动上电的哦..反之不插电池.会不触发的哦.....不过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苹果我记得是不会自动上电的哦..反之不插电池.会不触发的哦.....不过我记得是这样

很多苹果拔掉电池都会自动开机的  。

网友: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进系统后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会这样的..                            有些苹果要接电池才开得起机.

网友:
苹果的都的CMOS电池好像都是在电池里面。一般都会自动上电的,进水的机器,还是要先搞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不插电池会自动上电点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