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r-5423

楼主(2017-07-23):
戴尔14R-5423卡LOGO,BIOS刷了,电压都正常,南桥加过,哪位大神碰到过,指点一下啊
卡LOGO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拆

网友:
都没接外设,就裸板测,都是卡LOGO

网友:
网卡,1397什么的摸一摸,烫不烫?

网友:
把无线网卡取掉试一下。还有和网卡样固态也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