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plus显示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17-07-23):
今早同行发来一张图,问我显示这个信息然后关机能不能修复。我一看是15秒关机,肯定是华硕USB过流检测问题,就让他拿过来看看。接到手后拆开准备动手维修。在论坛下载该板子的点位图打开查看位置。查U3_0C1#电压1V,USB_OC23#也是1V, 感觉有点低,把该电阻拆开后好奇点了一下,居然过了,在量U3_0C1#电压还是1V,USB_OC23#为1.6V,看来是被拉低了。
反复试了十几次都没问题,因为手头有点事,就没重新装上去。让同行来来拿走了。。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会不会返俢,USB接口能用不,楼主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会不会返俢,USB接口能用不,楼主再查查

USB口都能用,暂时用用看了,有什么问题在来反馈

网友:
oc电压1.几v太低了   不彻底解决 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华硕USB过流检测USBOC电压1v确实是低了,可能不久会返修的

网友:
没查查到底为什么会被拉底?总感觉这样会留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