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3421-12204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7-07-23):
接到同行DELL专卖店的一台机子

说是不认硬盘、换了硬盘也不行。。其他没跟我说
我用了测机固态硬盘也不认不到,之前有修过只认固态不认机械的所以尝试下

开始拆机,机器型号与版号

裸机先打值两组数据阻值,看桥的问题大不大

两组有点差别正常、、、量供电3-5V,也是OK的。。

按照以前阿林老师的接口维修套路--查时钟,补偿,简单点也可以刷BIOS。

只有图纸没有点位,怎么找?????记了几个好记的电阻名字,在桥背面跟正面找到了

1.05V正常-地下的电阻也是1.05V-
继续找

刚开始看到这里。我以为是正常的,因为R2114的标注在上面,我看成是底下这排电阻!!!!
对照其他的电阻位置。。才发现R2114的右上角,已经不翼而飞!!!!

最后在华硕料版对照点位找到了一个 750欧的电阻装上去

这是装好的,,,有个痕迹,刚开始以为是同行弄的手脚-《最后我在说》

装完上硬盘准备试机---NM竟然不触发!电流0。01-!!!!!!!!最怕这种能亮的在手上变不亮的-这是要坑的节奏啊--

马上刷BIOS-刷出来干回去。没效果--看了波形,有读到

开始量EC的PWR,没问题,EC发给桥的PWR,按开关有跳变-电流没反应。这是桥挂的节奏啊

从RTC开始查-电池拿掉、想着会不会自动触发。。然而没反映。。
插电流,RTC有出来

从Q2102,电压没问题。NND。都没问题

准备干桥,散热器全部拿下来了--------刚好之前看过论坛7788插着接口排线会引起7788的问题的。。
又接上电源---万用表一点

竟然亮了
哥~~你这放电要等5分钟才放好的啊???????????

装机,点亮-
认到硬盘OK!!!!!

下午楼下专卖店客户来拿。
客户自己说漏嘴了---说是机器来的时候会报警,然后他们拆开拔屏线,就OK了。结果变成了 不认硬盘!!!
      钱不好赚,简单的报警同行都能搞啦。
翘成这样,也是人才啊。。。这D壳也够劲
位置如图

网友:
呵呵。。现在换屏和键盘多是客人自己从马哥那买了。。。。。。维修这行业确实难做了

网友A:
不触发之后,放电要等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之后,放电要等5分钟?

应该是把,COMS拿下来没有自动出发。量完条件,放下散热器。
点了开关就能出发,之后就自己出发了。

网友B:
7788是什么鬼   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不认硬盘  求教

网友:
修好了就好    ,差点就杀桥了

网友C:
刚好之前看过论坛7788插着接口排线会引起7788的问题的。7788?

网友:
遇到过BIOS的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之前看过论坛7788插着接口排线会引起7788的问题的。7788?

就是 七七八八。。。测试的话最好是把全部的排线都拿掉。风扇啊,键盘啊,全部的排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788是什么鬼   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不认硬盘  求教

就是阿林老师的套路啊,先查条件,量供电,打数据阻值、阻值差不多的就可以,补偿电阻,100M时钟。BIOS。最后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阿林老师的套路啊,先查条件,量供电,打数据阻值、阻值差不多的就可以,补偿电阻,100M时钟。BIOS。 ...

多谢  我的已经修好了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想到是补偿电阻掉了,一般人真修不起来了,楼技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 七七八八。。。测试的话最好是把全部的排线都拿掉。风扇啊,键盘啊,全部的排线

看来我理解能力不行。应该读读音就能够知道的。

网友:
那电阻干嘛使得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毅力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恩 不错 有图纸就是好修  楼主厉害了

网友:
这如果去干了桥 才真的冤枉死了啊

网友:
现在有的同行就是一招鲜,吃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