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_z50-70 开机上电到0.3A掉电

楼主(2017-07-23):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的本子,联想_z50-70,板号 ACLUA_NM-A273,故障为开机触发到0.3A掉电,估计后级有短路,拆出主板,量公用点无电压,直接在公用点用烧鸡大法,烧了半天,是显卡发烫,边上的元件也烫的很,最后没法叛断,直接把显卡供电的上下管全部拆掉,一个一个的量,发现有个上管短路,直接在料板上拆相同位子的上下管装上,开机屏亮,此机修复,现附上电路图,坏的管子为pq991~~~与同行共享~~~

网友:
为什么我的网老是出现这个,想上传图片与附件都报错,上传不了,是什么问题?重装系统了~
_z50-70 ACLUA_NM-A273.zip
Server (IO) Error

网友:
掉电通常都是缺电压 或者短路造成的

网友(2024-11-22):
七年了,还没见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