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1432不能充电

楼主(2017-07-23):
      ipad a1432不能充电,,屏幕没有充电图标,换了个排线,有图标了,但好像电池一直充不满,是否激活一下就好了?如果激活还不行,是否要换电池或者修充电电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激活了如果问题依旧,查USB管理芯片,这是个通病。

网友B:
知道了,谢谢!我先激活一下电池,如果不行,再插usb管理芯片。

网友C:
是的,先激活。不行再考虑别的。。。。。。。。。。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不行再做其他维修检查。

网友:
MINI1 充电还是很烦的。你换个充电电感试一下,有也有一台只能充到70左右。然后 就充不了了。换主电源,U2电容什么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激活了如果问题依旧,查USB管理芯片,这是个通病。

MINI1很难说。感觉这个机器修起来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先激活。不行再考虑别的。。。。。。。。。。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谢谢!我先激活一下电池,如果不行,再插usb管理芯片。

是这个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I1很难说。感觉这个机器修起来烦的。

这个机器有很多的烦躁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I1很难说。感觉这个机器修起来烦的。

PAD的机器,不像手机,充电管集成在大电源里。搞不好就要搞大电源。所以相对烦一点。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