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哪位亲用过仁宝的点位工具,真难用这东东

楼主(2017-07-23):
就是这个软件。一头雾水。

网友A:
我是没用过   实在用不好就跑跑线吧

网友B:
仁宝的确实比较麻烦,板层的选择太多了,不懂得就是顶层能看见底层都在屏幕上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用过   实在用不好就跑跑线吧

恩,网上的教程都是老版本的,完全两码子事情,也只能跑跑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确实比较麻烦,板层的选择太多了,不懂得就是顶层能看见底层都在屏幕上显示

是啊,是啊,这个好难上手的。貌似好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是啊,这个好难上手的。貌似好专业。

其实用习惯了还是挺好用的,和以前ibm一样,线路的走向都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习惯了还是挺好用的,和以前ibm一样,线路的走向都能知道

嗯 嗯 是啊 线路走向很清楚 专业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