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M LX3 PLUS 1.01

楼主(2017-07-23):
全板电压正常,时钟正常,CPU上面5脚芯片有1.8V正常,还有说桥那里有个1.8V也正常,复位灯闪,BOIS刷过,南桥加焊过。故障一样,,,, 求大神指点! 谢谢
华硕

网友:
822换了吗?ASUS的通病先解决再说。

网友:
既然全板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就当无复位去修复位相关的地方

网友:
vdda2.5 查了没有

网友:
CPU上面5脚芯片有1.8V不正常,2.5v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这板子CPU上面的5脚芯片输出电压正常应该是2.5V,而不是1.8V。

网友:
噢.CPU上面的是2.5 . 0.8V 桥那边的822全换了,,

网友:
谁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又一块,M5A78L-M LX1.0 开机复位灯闪,看到内存槽断线接好了。量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灯闪3.3V有跳变。 没思路了,,,,,,,,华硕这板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1秒1闪....刷了BIOS..还这样..拆下外设试试..

网友:
拆了还是这样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ASUS的板子坏了现在有点不好修,以前遇得多都是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