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掉电非通病

楼主(2017-07-23):
今天是周末,同一天接了三台宏基4738ZG的,这一台是经销商送修,说是不定时风扇狂转自动掉电,询问做过什么处理,说清理过风扇没用,客户送修给他们是使用时不定时掉电,一般看电影玩游戏十五分钟左右就掉,浏览网页有时两三个小时才掉,有清理过风扇很多灰尘,但是清理完后开机约20秒就掉电,问题更严重了,心理想着小问题通病刷BIOS,报价80元让先回去,半小时过来取,同意维修后直接论坛下载SB BIOS EC BIOS两个直接刷,信心满满地开机进系统,还没进到系统风扇狂转后就出现掉电了,什么情况,难道是刷的这个BIOS不行,之前修过几台刷了都解决了的,不行再上论坛再下了另外的BIOS再刷,还是一样问题,我的下载分呀,该不会是显卡虚焊才导致温度异常吧, 虚焊上BGA才80元我可不干,马上打电话给经销商报价150元,杀杀价120元同意维修后搞起,拆来风扇一看确实干干净净刚清理过,还加过硅脂的,发现情况不对了,我记得今天修的另外两台显卡芯片上面都有散热垫的,怎么这个没有只有硅脂,莫非是显卡温度高导致掉电,加了一个0.8的铜片上去,再上机一试正常开机进系统不掉电了,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了一个小时都没有掉电,问题解决了,来取机时问了一下经销商那技术员说清灰的时候,拆开那个散热垫破损就丢掉了,多放一点硅脂,呵呵 ,120元收起

网友:
这知道的,下次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不说还不知道。。。。。。

网友A:
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怀疑下散热问题 风扇狂转掉电 一般温度过高,上个鲁大师一看就晓得啦。

网友:
呵,这样的问题遇到的很多,都是不小心造成的,只要细心观察,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一开始就没测下温度吗,昨天也搞了台4738这个散热换成铜片太厚引起不平温度高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双方就看到了水电费是的发送 到发多少发撒旦法都是发多少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多,楼主细心观察,学习了

网友:
遇到好事了 想想就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怀疑下散热问题 风扇狂转掉电 一般温度过高,上个鲁大师一看就晓得啦。

是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都会先测下温度,确定下温度有没问题,再去处理,不然处理不当会走很多弯路,严重会扩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都会先测下温度,确定下温度有没问题,再去处理,不然处理不当会走很多弯路,严重会 ...

开机不到20秒还没进到系统就掉电了,没法测试温度呀

网友:
一般客户自己清灰导致的掉电,我都会先检查有无芯片散热导致的掉电

网友:
Acer 4738掉电有很都也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机器温度很高的,上次就见过一台,风扇不转,刚进系统就掉电 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坏导致掉电 遇到过几次  直接改集显 方便的很。。

网友:
可能本身就是排风口的问题,被拆出来后没有装才导致的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有时候一点小细节没注意 就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
   搞过不下十台了   萌萌的同行

网友:
你杀少了,多杀点,以后他们就能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