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游戏机开机保护维修

楼主(2017-07-23):
网上一位玩友的PS3挂了,开机掉电,让我帮忙修一下
拿到机子一看厚机,双65的,开机瞬间断电,不同于黄灯
拆机先检查电源正常,于是检查主板,先测12V,短路,阻值0欧。 仔细看了一遍12V电路贴片电容,发现问题了,一支电容有裂纹,直接干掉不在短路,旧板子拆了一个一样大的装上开机正常

网友:
眼光好!一眼就给你看到了问题

网友:
哇。厉害啦楼主。修游戏机:daxiao:

网友:
捡到了,一下子就修好。不过修游戏机的还蛮少的。

网友:
求助求助           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好,大神,请问一下ps3 3012A开机绿灯没画面,然后每次固定大概2分钟的时候断电(红灯都没)是cpu.gpu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长时间没玩就成这样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神,请问一下ps3 3012A开机绿灯没画面,然后每次固定大概2分钟的时候断电(红灯都没)是cpu.gpu问 ...

机子有没有摔过?怎么怎么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子有没有摔过?怎么怎么坏的?

长期没用就成这样了,开机的时候硬盘灯不闪,手柄也联不上!感觉整个没有启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没用就成这样了,开机的时候硬盘灯不闪,手柄也联不上!感觉整个没有启动起来!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重植CPU和GPU

网友:
只要知道哪一路短路,看不出来也烧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