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星-红旗355PQ杂牌电源维修

楼主(2017-07-23):
  今天维修一个杂牌电源,美星-红旗355PQ,用户说机箱里面砰地一声,连屋子开关都跳闸了,然后再也启动不了。

拆机目测开关管2N60炸裂,开关管G极稳压二极管炸裂,保险炸裂,检查又发现两个整流二极管短路。把灯泡接上,更换整流二极管,更换18V稳压二极管,更换开关管2N60(手头没有2N60,用一个6N70更换),然后开机,发现无5VSB,开关管G极电压-1.3。继续检查,发现变压器开路,烧断了,费点时间,把变压器接好,重新安装上去。

开机,仍然没有5VSB,再测开关管G极电压,变为0V了,再检查,2M启动电阻正常,脉宽调制三极管C1815坏,没有C1815,用C945更换。
再次开机,还是没有5VSB,再测开关管G极电压,又变为18V了。继续检查,发现开关管S极过流保护电路一个1.5欧电阻和36欧的电阻都开路了,更换两个电阻。
又一次开机,不得了,外挂的灯泡常亮了,越修越坏了,刚才都还是闪一下就灭呢。
又怀疑到变压器,再测变压器初级,电阻只有0.7欧,正常应该4欧左右,用我的万用表量啊,具体正常值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从废电源上拆一个变压器换上。
再次开机,灯闪一下灭了,有了5VSB,绿线也有将近5V的电压,短接绿线与地线,不启动。快疯了,这什么破电源,到处故障。
再检查,先查13007相关电路,两个13007及外围电路一切正常,再查7500B,12脚电压13V,14脚电压4.98V,4脚电压0V,8脚和11脚电压2.2V,短接绿色和地线后,8脚和11脚电压变为1.4V,有点偏低。检查8脚和11脚外围电路,发现两个C1815都坏了,CE两级互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只有800欧左右,明显不正常。用两个C945更换。
再次开机,短接绿线和地线,8脚和11脚电压2.2V,各输出电压正常,维修结束。
(由于更换的零件较多,又都不是原型号,需要进行仔细测试了。)

这是我常用的检查5VSB的电路图,很多电源类似,另外右上是解决电源吱吱响的检查思路,现在找出9种可能导致电源吱吱响的原因,以后再发现了新的原因,继续添加。

这是电源全貌,可笑的是,那个可重的铁疙瘩,根本就没接入电路,不知厂家的设计人员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这是板子背面焊点,一看就知道出厂就是这样焊接的电源线,绝不是后来有人改动过。

换下的零件,稳压管和整流二极管扔了,没拍上。

网友:
高手啊。。。看到大哥的笔记我对维修又有新的认识了。

网友:
高手,给你加分了,虽说这玩意不值钱,但是有空还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
修个杂牌电源这样投入,楼主历害了,我只对正品电源发神经,哈哈。

网友A:
高手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电源修好了,也不敢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电源修好了,也不敢用了吧!

本来就是个杂牌电源,主要还是研究,这种电源就是没修过最好也尽量别用。

网友B:
无价值维修,但是可以做为研究搞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价值维修,但是可以做为研究搞搞了

无价值维修
楼主学习到东西 就是有价值的

网友:
楼主很有决心和耐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C:
说楼主修的少吧,但是思路很清晰,说楼主修的多吧,但又不知道那个铁疙瘩就是为了增重而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楼主修的少吧,但是思路很清晰,说楼主修的多吧,但又不知道那个铁疙瘩就是为了增重而存在的

;P 看来增重的铁疙瘩不少啊。

网友:
那个本来是PFC线圈,偷工减料变成铁块,只能用来装B了

网友:
目前正学习电源电路,修的给力,以后能经常看到你人分享,以供学习

网友:
修个杂牌电源这样投入,楼主历害了

网友:
电源一直是不敢接触   被220电过有阴影

网友D:
不得不说楼主是我见过耐心超好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楼主是我见过耐心超好的人了

原来想很简单的问题,谁知道毛病很多,虽然知道修了也没什么用途,但后来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少问题。

网友:
这个资料好,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跟你学习到了。

网友E:
话说这种破电源收垃圾的只给5元!这么卖力修好真是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种破电源收垃圾的只给5元!这么卖力修好真是折腾。

主要是为了折腾,不是为了值多少钱。

网友:
今天闲了,把这个电源带的所谓“PFC电感”拆了,有两块铁。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我也经常把坏电源拿来修,向你学习

网友F:
真是高手,看到这样的电源,就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高手,看到这样的电源,就扔一边了

老兄好,最近忙些啥,没有消息了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久!炼手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G:
楼主,这都修好了。杂牌的哦!我问一问题;是杂牌的,各电压都正常PG也正常,接到主机开机(英特尔G530集显)到系统就死了这种电源你修复成功过吗?主机我换过好电源可以正常使用。。。修杂牌电源我没成功过,有些电容胀换了也不得。

网友:
杂牌电源用料差,没有什么维修价值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老兄真有时间   真有技术  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都修好了。杂牌的哦!我问一问题;是杂牌的,各电压都正常PG也正常,接到主机开机(英特尔G530集显 ...

没有修过,没有遇到过你说的故障现象,软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一般我烧4个原件以上我就不搞的了楼主你是有耐心喔

网友:
这种电源修好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过通过修这种电源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此贴一定要收藏,虽电源不值钱,修好它,真是把电源理解透彻了

网友:
手上有好多这种杂牌电源,没有毛病,就是带负载能力差,只能瞅机会卖出去。

网友:
楼主高手,一般我修到有5vsb不触发或者触发保护就修不下去了

网友H:
你的图 是普通的电源图啊    . 问下PG信号闪  5V闪   那的问题   、能传一张台式电源图纸不 、

网友:
NB 啊 这样都能修的起来···   技术了得

网友:
楼主的分析清楚,思路正确,精神值得称赞。学习了!!

网友:
绝对是高手,小弟深感佩服,只是一个垃圾电池这样修,i值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图 是普通的电源图啊    . 问下PG信号闪  5V闪   那的问题   、能传一张台式电源图纸不 、

台式机电源图纸很多,不同的电源都有各自特点,不过杂牌的电源,都差不多,可以参考网上的图纸。

网友:
修电源不好学啊 理论 技术 经验要求很高啊
佩服楼主的耐心。跟你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电源从来不敢修 因为我拍发生爆炸 哈哈哈哈

网友:
高技术,电源修到这程度,不一般技术

网友:
这个还用修吗 直接丢河里去了 ,也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