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r1.1触发关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23):
今天修了一块技嘉B75-D3V r1.1触发关机主板,说下维修过程,希望管理员能给我认证减少点钱吧,生活不用容易,
      1.接电,点开关,诊断卡亮一下就灭了,不再重启,马上拿起万能表测开关针,3.3v,有电到,好吧,只有走时序时了,看看clr_cmos针,也有3.3V,
手上没图纸,没点位图,没办法看内部深度休眠供电,实时时钟供电.只有看io了,先看看待机先PCIA14脚,有3.3V,
看IO芯片从116脚输出-RSMRST#信号也有3.3V,
    2.短接开关针,产生高低高跳变的触发信号-PWRBT_1,送到IO芯片的106脚。有跳变,
   3.IO芯片通过内部转换从103脚输出高低高跳变的PWRBTSW信号,送到PCH请求上电,也有跳变。
   4.PCHBN53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3-SLP_A信号,-SLP_S3送到IO芯片的102脚,表示允许上电。也有跳变。
    5.IO芯片从107脚发出持续低电平-PSON信号,接到ATX电源接口的16脚。电压没变,高电平,发现问题了,
一般这种都是io坏得多,内部没转换出来,马上料板上拆个,

这是料板。
   6.马上焊上去.

焊工一般般不要见怪,马上测试,点亮了,还好没其它问题,要不就麻烦了。
        7.再看看,晕了,主bios不行,他自己恢复bios恢复不过了,0%,

马上拆一个过来换上,
      8 。开机见到恢复正常走了,ok.重启。。好了,这次是显示进bios了,正常了,

网友:
b75的板子 换换io还行  别的板子 动io真没那个动力了

网友A:
这个不用换IO吧....用三极管  作断路开关到PSON  就可以了...IO都不用拆..

网友:
打好基础查故障就是简单很多  自己岁数大了,有点跟不上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碰到的都是PSON到绿线断线的多,IO坏的少。LZ思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换IO吧....用三极管  作断路开关到PSON  就可以了...IO都不用拆..

的确是个好办法,在于解决没有IO换的情况下。像楼主这样有IO可以换,那也无需纠结。

网友:
IO坏了咯。。。。厉害厉害啊。。。。修好了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