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不开机 电流0.17

楼主(2017-07-23):
联想G450  有点历史的电脑了      是电脑就是修
版号 LA-5081P
同行机  现在的同行机不好搞啊   我这的同行机不找钱啊  不大神们修同行机有找到钱的吗
接机  同行说的是不开机   自己要试下  直接通电

待机电流正常

触发电流 0.172 上不去  这里的问题判断  就来了
这里我把问题 定在显卡供电上下手  (思路够清晰) 这里可能老手会有争议

芯片条件  供电  3.3   开启3.3    不知道正常吗     肯定有问题 呵呵   让我装下X
故障找到了  该下手了
打了  就是这个U54 搞的

S级就只有3.7V  G级有5.43   那么D级是多少了
  其实D级是正常的5V       故障点就设定在Q28和R266还有C467   在这里我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  看着就不舒服  可能心里昨怪 结果是不行的
Q28经过测试G级在不触发时3.3V正常    触发后为0V     这里看的话Q28没毛病啊
结果更换R266上触发 电流上去了    呵呵   到此维修结束老手 手下留分    新手加分学习
                  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 坐下一楼的感觉  呵呵....................

网友:
电阻没量一量吗.应该是要G极电压要高于D极电压管子才通的

网友:
R266电值变大了。G级电压偏低,造成转换管子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二级转换不出的问题很多

网友:
二级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这种老板子二级电压修的是多,遇到了麻利儿收钱

网友:
二级电压问题,,,这个比较好修一些